什么是嵌入式人机界面?

楼主(2013-06-25):
什么是嵌入式人机界面?

和通用性 人机有什么区别?

网友A:
   首先,人机界面要解决的问题是输入输出,比如说输出,输出就是可以看见的东西,那么你就得知道怎样用MCU去控制LED、LCD等显示设备,而这就要求你必须会写,最起码会用这些设备的驱动,另外,MCU如何启动,如何去运行那些设备的驱动,你的应用如何去利用这些驱动,如何在RAM里调度这些程序,这些都需要学习,最简单的,你起码得知道怎么编译,怎么将编译出的文件烧进片子里,嵌入式是一个整体,想一天做出个什么什么的基本是空谈。
   WINDOWS下做微嵌的工具有ADS和KEIL等,不过很多人还是喜欢用LINUX下的ARM-LINUX-GCC,另外你还要安装烧写工具,比如FlashProgramme、STJ之类的,同时,一个顺手的代码编辑器也是必须的。

网友B:
嵌入式人机就是自己用汇编或者C来直接对硬件编程,然后实现人机交互。

现在一般意义上的人机都是WinCE系统,用组态软件或者VB在WinCE下编程实现人机交互。

网友C:
回复内容:通俗易懂顶你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