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LOGO 230 中的M8启动位

楼主(2013-06-25):
启动标志:M8                                                        M8标志在用户程序的第一个周期内置位,因此可以在电路程序中用作启动标志,该标志在第一个程序执行周期后复位。这是对西门子LOGO 230中关于启动位M8的描述,  就这段话您能否举例说明,最好画图说明,谢谢!

网友A:
简单的说就是执行一次;

楼主你可以想象为一个触点,时间就是首次上电的第一个周期;

可以用作数据的初始化;和西门子200PLC中的SM0.1类似;

楼主(2016-06-15):
由于当时未学习s7-200,所以不知道SM0.1是什么意思,只是不知道如何把通电瞬间时的这个“1”形象的表现出来,我想初学西门子LOGO!230的朋友都有这一困惑,现在简单了,只需在M8后面加一个“锁存继电器”或“上升沿触发”就能模拟出来,说哪么多“名词、术语”初学者听得懂吗?共勉!共同进步!!

网友B:
赚积分,没法法下载谢谢看到然后过111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