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伺服响应性能,对伺服电有什么影响

楼主(2013-06-25):
三菱MR-J3A系列驱动器,为了提高伺服响应性能,把PB7至PB9(模型增益,位置增益,速度增益)尽量调大,PB10(积分)尽量调小,不知会不会对电机产生什么伤害?

(因为提高伺服响应性能时,电机频率会相对提高。

    而我们现在有些电机内部润滑油会跑到编码器端而引起电机故障,三菱给出的答复是电机工作时振动引起的)

网友A:
电机内部润滑油会跑到编码器端而引起电机故障,是新机器就出现问题还是加油保养以后出现的问题?

至于提高伺服响应性能,一般转速都在电机额定转速以下,所以不会出现问题

楼主:
还没作保养的

一批用了一年坏了2个;一批用了两年的坏了5个

问题是,同一机台只有一个轴的马达会出问题(单驱龙门)

网友B:
為了提高伺服響應 造成伺服剛性過強而過度的震盪 當然處在這整過負載使用條件下 伺服的壽命當然急速下降 你該換顆更大的伺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