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线制,三线制,四线制热电阻接线图

楼主(2013-06-25):
热电阻有二线制,三线制,四线制。此篇文章介绍四线制热电阻的特点和接线方式,其他线制请参阅其他文档。

四线制:在热电阻体的电阻丝两端各连出两根引出线。测温时,它不仅可以消除引出线电阻的影响,还可以消除连接导线间接触电阻及其阻值变化的影响。四线制多用在标准铂电阻的引出线上。

四线制:在热电阻体的电阻丝两端各连出两根引出线。测温时,它不仅可以消除引出线电阻的影响,还可以消除连接导线间接触电阻及其阻值变化的影响。四线制多用在标准铂电阻的引出线上。

几个问题释疑:

1、Pt100热电阻的三种接线方式在原理上的不同:

二线制和三线制是用电桥法测量,最后给出的是温度值与模拟量输出值的关系。四线没有电桥,完全只是用恒流源发送,电压计测量,最后给出测量电阻值。

2、Pt100热电阻的三种接线方式对测量精度的影响

连接导线的电阻和接触电阻会对Pt100铂电阻测温精度产生较大影响,铂电阻三线制或者四线制接线方式能有效消除这种影响。与热电阻连接的检测设备(温控仪、PLC输入等)都有四个接线端子:I+、I-、V+、V-。其中,I+、I-端是为了给热电阻提供恒定的电流,V+、V-是用来监测热电阻的电压变化,依次检测温度变化。请参阅下图:

(1)四线制就是从热电阻两端引出4线,接线时电路回路和电压测量回路独立分开接线,测量精度高,需要导线多。(2)三线制就是引出三线,Pt100B铂电阻接线时电流回路的参端和电压测量回路的参考为一条线(即检测设备的I-端子和V-端子短接)。精度稍好。(3)两线制就使引出两线,Pt100B铂电阻接线时接线时电流回路和电压测量回路合二为一(即检测设备的I-端子和V-端子短接、I+端子和V+短接短接)。测量精度差。

网友A:
顶一下帖子;

未用过热电阻。

网友B:
顶一下,以前查过这个资料,时间久了有点忘了,主要还是要看仪表需要哪种接法

网友C:
四线的没有见过,其他两种都用过

网友D:
要根据实际情况合理选择和应用。各有各的好处。

网友E(2013-08-02):
引用 网友C:
四线的没有见过,其他两种都用过

网友F:
我们单位轧机电机的测温就用四线,不过是图纸上,具体设备用了三线

网友G(2015-03-18):
跪求四线制的图啊。。。 急。。

网友H(2017-06-14):
讲的挺清楚,现在多数用三线的,既可以消除导线电阻误差,又可以较少电缆芯数,二线制的多数用在距离比较短的场合,不需要补偿作用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