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金井驱动器问题

楼主(2013-06-25):
日本小金井旋转台的驱动器,各位大神有谁用过的,给我介绍下呗。有说明说是最好不过了。我找了一个星期的资料都没找到关于这方面的资料,官网也没有。

网友A:
没有听说过啊!

楼主:
这类的有见过么,meiyou

网友B:
楼主是不是说的是“旋转台分读盘”啊。就是通过机械传动,将旋转台等分,驱动台面每脉冲转动一定角度的。

楼主:
是的  ,就是那样的。现在是我手上有个原装驱动器。小金井的型号:EW SERIES旋转台的型号是:ewrt3.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不是说的是“旋转台分读盘”啊。就是通过机械传动,...

   是的  ,就是那样的。现在是我手上有个原装驱动器。小金井的型号:EW SERIES旋转台的型号是:ewrt3.

网友C:
没有用过!

楼主(2013-08-01):
引用 网友C:
没有用过!

现在弄好了。。。这个还要有专门的软件导入数据的。原来里面没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