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几个气阀,上面有个金属小元件,什么作用?

楼主(2013-06-25):
上周进车间,看见车间休息室桌子旁边摆着几个气阀和气缸。

气阀旁边有个金属小部件,图片中位置,这个小部件是升起的,把那个尖尖顺时针扭过90°,可以下压一点。

感觉就像是锁扣。不知道具体起什么作用?

哪位师傅解答哈,谢谢。

网友A:
手自动切换按钮,平常阀不动作,可以用这个试试,手动按住90度,进行使阀开关下,按到底是打手动状态,自动不起作用了。但注意的是这种切换必须在失电的时候进行旋转开关操作,否则带电操作室没反应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手自动切换按钮,平常阀不动作,可以用这个试试,手动按住...

网友B:
接上气一试就明白了!!!!!

网友C:
有的阀上面是小红色的按钮。

网友D:
手动测试按钮,可以测试气路是否工作正常,一般用来判断电磁线圈是否工作不正常的。

网友E:
手动调节阀,用于手动控制的。

网友F:
接上气一试就明白了!!!!!手动测试按钮

网友G:
貌似是先导式电磁阀的手动开关,电控得电时手动开关无法起作用,手动开时电控开关也不起作用

网友H:
应该是一个手自动转换按钮,不同的厂商型号,这个玩意形式不同,有的用螺丝刀捅下去有的用螺丝刀转个角度,有的也不知怎么弄,反正傻鼓捣一下阀体就进行切换,这个也就是电磁线圈不管用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D:
手动测试按钮,可以测试气路是否工作正常,一般用来判断电...

网友J:
引用 网友F:
接上气一试就明白了!!!!!手动测试按钮

网友K:
手动测试按钮,可以测试气路是否工作正常

网友:
测试按钮

网友L:
就是电磁阀的机械动作气路先导开关。

是可以在测试或者需要手动动作电磁阀的时候,用来强制电磁阀动作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H:
应该是一个手自动转换按钮,不同的厂商型号,这个玩意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