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KV配电柜接地电流比较大

楼主(2013-06-25):
10KV配电柜,有一项接地电流特别大,为70A,只有一项,在车间的配电柜加接地线,一直放不掉。同一母排上,只有这一项电流大。求解。谢谢

网友A:
接地电流70A--这个真的接地了吧。

网友B:
70A如何得出?配电柜有绝缘检查装置的,单相接地接地相电压为零,另外两相会升高为线电压!

70A这个值太大了,接地了也就这么大,抓紧时间找故障点,时间长了可能会烧毁其它设备

网友C:
10KV配电柜接地电流70A,肯定属于金属性接地(例如拉线),快点检查

网友D:
外接线路测的,还是不带线路测的。

带线路的话:先查线路

没带线路的话:估计是绝缘套管绝缘子之类的受损。

网友E:
我看这个问题楼上回答的不错。。。手机版测试

楼主(2013-08-15):
用钳形电流表测电压三相平衡,摇表测电阻均正常。公司停电在大检查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