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一不小心的后果

楼主(2013-06-26):
  昨天就出差到分厂搞个维修的活,也就是工作中一不小心将,一个拆下更换的备件还放在设备中没有拿下来,然后手动测试设备时,伺服电机系统启动运行,将这个备件在设备上压坏,且因受力后,将测量机械设备也压坏,使测量机构的水平严重变形,修了一晚上还没有好,现在回酒店休息,明天继续

网友A:
嗯:不错不错,继续压坏,这个优点值得发扬

网友B:
小心了!!!!干维修千万小心。。。。

网友C:
小心一点。细心一点~

网友D:
工作还是细心点好啊;

网友E:
搞维修工作要胆大心细

网友F:
楼主你强,继续流汗。

网友G:
工作中必须要细心,东西绝对不能乱放。

网友H:
引用 网友A:
嗯:不错不错,继续压坏,这个优点值得发扬

 小熊净凑热闹!

网友B:
测量设备变形很麻烦的!!测量设备要求精度,比一般设备维修复杂,损坏这个,估计要挨板子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C:
小心一点。细心一点~

网友J:
电工干活必须的小心,无电当有电,干活前验电。细心加安全,安全第一,预防为主!

网友K:
引用 网友J:
电工干活必须的小心,无电当有电,干活前验电。细心加安全...

网友L:
遥想当年毕业第一次独立工作,车间砂轮机需要接线,师傅说:那个三相电源接好试一下转向没问题就行,你一个人去吧。我兴冲冲搞完后试开机,结果一声巨响,吓得满屋子人不知所措,原来接线时顺手将一把螺刀放在了砂轮机上,接完线后合闸,砂轮转动打飞螺刀。

网友M:
设备严重变形,估计没有修复的可能,只有更换啰。。。。

网友N:
偶厂有个给导热油加热的燃气导热油炉大修后开车,刚开始运行正常,一个月左右后出现间歇性的点不起火,后来这个频率越来越高,直到最后点火5、6次都不成功,没有办法停车检修,发现在鼓风机风道燃烧器风门挡板处卡有一个电焊工帽子(搞电焊的防护罩),拽出来后正常。

电焊工的帽子怎么进去的,没有人知道,也不敢弄知道,因为这牵扯到监工、施工、验收等等部门领导人的奖金问题,最后成了一笔糊涂账。

楼主:
引用 网友N:
偶厂有个给导热油加热的燃气导热油炉大修后开车,刚开始运...

网友O:
干维修,觉得步骤有时后很重要。。。。不过我也有时会犯错

网友P:
干电工的活时刻要记住 小心   细心    留心   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