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电机接法

楼主(2013-06-26):
大家好,有一台电机,电机名牌是这样写的:400V/690V       接法    三角/星型     电机3KW

  我现在的三相电是400V   用变频控制实际电机接的为星型

请问大家这样接好还是应该接三角,两种接法差异是什么?

网友A:
电压400V时是三角形接法,电压690V时是星形接法。

网友B:
问题是我现在的三相电是400V   而我现场用变频器控制电机,接法为星型,现在也可以运行,

网友C:
最好把电机接成三角形接法,才能达到额定电压加在电机上。

网友D:
楼主你这样接能运行是有原因的,因为你的负载不高

当初选型时都是略大于负载的,现在电机的过载能力特别差

电机无论是380V角接还是690星接加在每相绕阻的电压都接近380V

所以电动机的功率为3kw不变,你现在380V星接,每相绕阻电压为220V

电动机现在的输出功率已经小于3kw了

还有就是楼主发这样的帖子,在帖子上方的求助上打钩

这样会有更多的人一起参与,希望楼主更改一下

网友E:
三角形时,绕组两端的电压是线电压,也就是690V

星形时,绕组两端的电压是相电压,也就是400V

由此可知,三角形接法可以提供的动力输出更为强劲。而星形接法时,电机的损耗更小。如果楼主现在用着没啥问题的话,就保持星形接法,理论上可以让电机拥有更长的使用寿命。如果楼主觉得使用过程中电机的动力输出略显不足的话,可以换成三角形接法,从而获得更强的动力输出。当然,如果换三角形接法的话,变频器这边也需要相应的调整。。。

网友B:
感谢各位提出自己的高见,我现在星接使用一年已经烧了2个电机,现在不敢再这么用了,已改为角接,不过电流大了一倍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