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 PLC无线通讯方案

楼主(2013-06-26):
  GRM200G PLC无线通讯模块使用GPRS(控制器需插入手机SIM卡)作为通讯手段,自带通讯口,可以和西门子,三菱,欧姆龙PLC或MODBUS设备及各种触摸屏,变频器连接,实现电脑的远程无线控制,远程报警,远程维护,远程催款等。
  巨控科技根据多年的工业控制经验和沉淀,首创GPRS和短信电话三重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彻底解决了传统GPRS模块的不稳定性问题,即使GPRS网络中断,还可以借助短信或电话的形式,实现PLC的远程短信控制,短信查询和短信报警,电话报警。
  巨控科技提供包括免费上位机组态软件(也可以通过OPC支持各种组态,WINCC,组态王,力控等),GRPS控制模块,及云监控在内的整体解决方案。客户只需具备一台能上网的电脑,对GRM200进行简单配置,PLC无需编写任何程序,即可轻松完成PLC的远程无线监控。点这里下载方案

功能概述
1) 无需固定IP和绑定动态域名电脑只需能上网即可远程读写PLC变量。支持手机网页访问
2) 同时支持用手机短信读写PLC全部寄存器,实现短信报警和短信远程控制。
3) GRM200G自带数字输入和模拟量输入,可同时作为PLC模拟扩展模块,极大降低系统成本
4) 若被监控设备出现故障,GRM200G自动发送报警短信到值班人员手机,并在电脑上显示报警。
5) 值班人员可发送手机短信或在电脑上控制GRM200G,实现设备启停,参数设置,故障复位等。
6) 报警产生后,可以通过GRM200G的继电器输出切断设备电源。
7) 可定时发送设备信息到值班人员手机。
8) 可以打电话控制设备。GRM200G一端不必接听就可以完成控制,无需手机通话费。
9) 支持市电断电报警,在停电时发送报警短信。

方案特色:
1:无需编程,无需数据中心服务器及固定IP,即可让电脑通过GPRS读写远程的PLC变量。
2:首创非透明传输,采用多包并发采集,按需采集,智能数据压缩等技术,相对透传GRPS DTU降低50%流量,速度提高2.5倍。
3:同时支持短信功能和GPRS无线远程访问,提高无线监控的可靠性。GPRS永远在线,自动重连。
4:通过OPC接口支持任意组态软件,可免费提供巨控无限点组态。
5:业内首款具备PLC编程功能的智能GPRS控制终端。
6:业内首款可连接各种PLC,触摸屏,组态软件,变频器的智能GPRS控制终端。
7:业内首款通过赛宝认证中心抗干扰测试的工业级智能GPRS控制终端。
8:业内首款智能费用管理的智能GPRS控制终端,定时报告SIM卡余额和流量。

GRM200通讯模块支持的PLC:

1.   MODBUS主机协议,该协议支持所有使用MODBUS通讯协议的设备,如AB,信捷XC系列PLC,台达PLC,海为S/H系列PLC,艾默生EC系列PLC,凯迪恩K3系列PLC,德维森全系列PLC等。

2.   MODBUS从机协议。

3.    PPI协议支持GRM200与西门子S7-200系列PLC之间的通讯

4.    MPI协议支持GRM200与德国西门子公司S7-300, S7-400 PLC的通讯

5.  三菱FX系列PLC协议,使用485BD通讯板卡,支持FX系列PLC全部型号。

6.   三菱Q系列PLC协议。

7.   欧姆龙HOSTLINK协议。

应用领域:

1:可用于PLC的远程无线监控,远程维护,远程报警,远程控制,远程催款等。
2:机房温湿度,烟雾,漏水,玻璃破碎,门禁等检测和报警。
3:远程开启或关闭工业设备如电机、水泵、电磁阀门等。
4:开关状态回传,如断电报警,电缆防盗等。
5:远程监测干接点信号状态。
6:远程与工业设备现场传感设备数据通讯。
7:路灯,景观灯,城市亮化的无线智能控制。
8:远程监测水塔、高位水池液位,水库、水塔、水池液位报警。

可靠性保证:

1:采用最新西门子工业级模块,贴片工艺,适合自动化生产,同时模块具备高稳定性和抗干扰能力,温度范围为-40度到85度,可满足最苛刻的工业环境,德国品质,轻松拥有。
2:工业级设计,通讯和输入采用光电隔离技术。业内首家通过广州赛宝认证中心最严格的4kV快速脉冲群测试(对通讯和电源)和8kV静电抗干扰测试,可直接安装在含大功率设备的电柜中,适合恶劣电磁环境下使用。
3:GPRS模块可以定时发送设备信息,保证值班人员时刻掌握设备情况,做到防患于未然。
4:若GPRS模块所处位置手机信号偏低,短信模块自动发送提醒短信。
5:值班人员可以主动发送短信,随时查询当前的报警状况和机房信息。

楼主:
巨控无线通讯模块的其他优势:

1.        可以实现电脑和模块之间1:N,N:N,N:1之间的通讯。也就是一个PLC可以同时被多个电脑上的组态软件监控,一个电脑也可以同时无线监控多个PLC。

2.        模块内置WEB发布,只需要用电脑和手机登陆云监控网址,输入模块的密码和序列号,通过网页即可查看和修改PLC的数据。

3.        PLC无需编写任何程序,客户无需具备网络知识,只需熟悉组态软件,即可完成远程电脑监控,PLC短信控制,短信查询,短信报警,以及网页监控PLC.

网友A(2013-08-22):
 这个模块功能不错,多少钱一块呀,买块放在家里用,做智能家居控制用也不错呀!

楼主:
RM200支持的组态软件:

通过OPC接口,GRM200支持任意组态软件。以下列出部分实际工程中应用过的组态。

1.        西门子WINCC

2.        GE公司IFIX

3.        Wonderware公司INTOUCH

4.        北京亚控公司组态王

5.        力控组态软件

6.        易控组态软件

7.        昆仑通态组态软件

楼主(2013-10-10):
为什么传统的GPRS DTU透传无法完全实现PLC的监控:

以西门子S7-200 的PLC为例,上位机和PLC通讯时一次读写过程如下:

1.        首先上位机发出读写命令,

2.        PLC作出接收正确的响应,

3.        上位机接到此响应则发出确认申请命令,

4.        PLC则完成正确的读写响应,回应给上位机数据。

由于PPI协议规定,在第3步,上位机必须在毫秒级的时间内迅速发出确认申请命令,否则PLC会认为通讯故障,而GPRS固有的通讯延迟(一般为1秒或几秒)导致传统的透传模式无法达到此要求,实际上,即使采用3G透传,也无法达到此实时性要求。

由此可见:传统的透传模式无法实现西门子PLC的PPI协议的远程监控,只能采用MODBUS协议,加大延迟时间来间接实现。同理,S7-300的MPI协议,也无法使用透传模块实现远程监控。

巨控科技的非透传模式,很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由GRM200模块直接和PLC通过485通讯,对通讯的实时性可以完全保证!

楼主:
巨控科技支持西门子多主站MPI协议,同一个通讯口上挂了短信模块,还可以挂触摸屏,不单独占用通讯口!

楼主:
上图为例子,使用PPI多主站协议,GRM200作为1号主站,触摸屏作为0号主站,一个PLC做为2号从站。要求三者波特率均为19200。

总线还可以挂更多的西门子PLC,要求所有的西门子PLC从机地址不同,波特率一致。

网友:
谢谢了,真是辛苦你了!

楼主(2013-11-26):
引用 网友B:


不客气啊,应该的哦

楼主:
支持PLC:

1:MODBUS主机协议,支持信捷等各种国产PLC.
2:MODBUS从机协议,可连接威伦,西门子等各种触摸屏.
3:PPI协议支持西门子S7-200 PLC.
4:MPI协议支持西门子S7-300,S7-400 PLC的通讯.
5:三菱FX系列PLC协议,支持FX系列PLC全部型号.
6:三菱Q系列PLC协议.
7:欧姆龙HOSTLINK协议.
8:台达PLC协议.

楼主(2014-07-09):
   使用短信控制催款,可以随时在远程启停设备,比固定期限催款具备更大的灵活性和隐蔽性。同时,GRM200具备无法被用户破 解或解除催款的功能,可以实现高可靠的催款。

1:高可靠性,无法被解除。GRM200具备定时,条件执行等脚本,可以将PLC部分逻辑和GRM200配合执行,即使PLC被破 解,也无法解除催款。GRM200模块本身的程序只能下载,不能上传,而且可以锁定后无法更改程序。

2:模块本身自带模拟量和开关量输入输出,,配合PLC逻辑一起使用,可以省掉PLC的模拟扩展模块,并更好的达到保密的效果。

3:若用户拔掉通讯线,可设置成机器被催款停机

4:用户拔掉天线,可设置成机器被催款停机

5:用户取掉SIM卡,可设置成机器被催款停机

6:用户换成其他SIM卡,可设置成机器被催款

网友C:
这个产品看来是万能的,用了这个就不怕拿不到尾款了!

网友D:
又是模块通讯广告~

网友D:
真是推销无处不在呀~

楼主(2015-01-13):
方案特色:
1:无需编程,无需数据中心服务器及固定IP,即可让电脑通过GPRS读写远程的PLC变量。
2:首创非透明传输,采用多包并发采集,按需采集,智能数据压缩等技术,相对透传GRPS DTU降低50%流量,速度提高2.5倍。
3:同时支持短信功能和GPRS无线远程访问,提高无线监控的可靠性。GPRS永远在线,自动重连。
4:通过OPC接口支持任意组态软件,可免费提供巨控无限点组态。
5:业内首款具备PLC编程功能的智能GPRS控制终端。
6:业内首款可连接各种PLC,触摸屏,组态软件,变频器的智能GPRS控制终端。
7:业内首款通过赛宝认证中心抗干扰测试的工业级智能GPRS控制终端。
8:业内首款智能费用管理的智能GPRS控制终端,定时报告SIM卡余额和流量。

楼主(2016-03-31):
西门子  PLC远程监控实例

网友E(2016-07-19):
我们用了,还不错哦。

楼主(2016-10-19):
X西门子300远程监控实例

网友E(2017-11-29):
GRM500是巨控科技专用于PLC远程维护和监控的无线通讯模块。只需一个模块即可实现PLC远程监控梯形图,上下载梯形图,组态软件远程监控,短信报警提醒,手机电脑网页浏览(当前数据和历史数据,历史报警)等。GRM500系业内首家采用3G,4G,短信,语音多重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彻底解决传统无线模块不稳定的问题,并通过非透明传输的方式,实现多包并发采集,智能数据压缩等先进算法,极大提高了系统响应速度,降低50%以上的流量费用。GRM500支持通过有线网络或WIFI接入,无需固定IP和绑定域名。

GRM500PLC通过串口或以太网接口互联,在远程可监控上下载梯形图或通过组态软件远程监控PLC。区别于常规透传模块,GRM500PLC协议解析优化,速度快,更稳定,省流量。无需电脑和编程软件,随时随地用网页也可监控修改PLC数据。(巨控老王,15307483969)

网友F(2018-05-18):
巨控东西很好用,就是太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