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symphony 模件状态异常

楼主(2013-06-26):
新建一ABB DCS培训站,各种模件插入模件安装单元MMU都是所有状态灯全红,模件复位也没有反应,哪位遇到过这种情况啊?是不是安装底板的问题啊?望各位赐教

网友A:
1、查看MMU上的跳线是否正确。dipshunt每隔几个要全部砸断(几个我忘了)

2、每个MMU之间有排线连接。

3、供电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