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高速脉冲输出

楼主(2013-06-26):
请高手指点一下,为什么控制代码是1开头的?我看控制手册前面三位不是固定为0吗?我所用的是FP0R。

一旦我修改了控制代码就会出现运算错误。

网友A:
看FP0R的手册吧  系列不一样 控制代码的开头就不一样 比如 FP-X0的高位就是1  FP-X就是0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FP0R的手册吧  系列不一样 控制代码的开头就不一...

谢谢,问题已经解决。

网友B:
刚新建的工控群,工控产品买卖,技术承接 欢迎加入1031789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