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神贴33

楼主(2013-06-26):
请专家说说伺服模拟量控制、脉冲控制和总线控制的差异以及优缺点?

还有安川MECHATROLINK  II  和MECHATROLINK  III 通讯的差异以及优缺点。

望各位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2013-08-07):
尊敬的客户:

   您好!

   MECHATROLINK II和MECHATROLINK III通讯的差异是指速度,

   前者是10兆;后者是100兆。

   模拟量控制主要是速度、扭矩控制时使用;

   脉冲控制主要是位置控制时使用;

   总线控制更好,可与MP控制器一起使用,同时控制多台伺服。

如果还有疑问,可以通过以下方式与我司取得联系: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黄浦区黄河路21号 鸿祥大厦11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