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宇自动化厂商艾顿的BacTalk如何访问OPC服务器里的数据?

楼主(2013-06-26):
楼宇自动化厂商艾顿的BacTalk如何访问OPC服务器里的数据?

网友A:
可以通过OPC2Bacnet软件。像江森的Metasys等不支持OPC接口的BA组态软件,都可以通过OPC2Bacnet,把OPC接口转成BACnet IP接口,实现系统集成。

网友A:
补充一下:

OPC2Bacnet本质就是一个纯软件的网关。有什么疑问可以Q我,10167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