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门子cpu412-2和远程IO模块ET200L-SC接口

楼主(2013-06-26):
请教下关于cpu412-2和远程IO模块ET200L-SC接口问题,我公司现有一台SIMATIC panel PC670,里面pci插槽插了一块cpu412-2,我手上就有一条profibus-dp线,现在PLC和ET200通讯报BF总线错误,我想连接PLC看下组态,但是PLC和IO模块的接口定义不知,有没有熟悉两者的高手帮忙解答下,谢谢。

网友A:
安装西门子S7-V5.4以上和SIMATIC NET 2008以上软件在PG接口里选择LOCAL就可以查看PLC的状态了

PC670,奢侈啊,还板载CPU,更奢侈啊

网友B(2019-03-28):
不顶不行的吧 积分来啦继续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