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scovery安全隐患------睁大你的眼睛

楼主(2013-06-26):
   我公司220kVI段II段母线电压互感器(简称PT)安装在220kV升压站,与之相连的PT端子(PT二次绕组回路接线端子)箱也因此在这安了“家”。由于电压互感器是将几十千伏甚至几百千伏的高压(一次电压)转换成100V(二次电压)用于保护、测量、计量,因此它的准确与否直接影响发电企业的安全稳定运行与经济效益。我们这220kV母线共有十一条出线,担负着发电厂与系统间顺送、倒送负荷的任务。发电机发出的电量除了一部分用于厂用电供应,另一部分被主变损耗外,其余主要通过这些线路将其源源不断地输送至电网,这就是通常我们所说的上网电量,而计量上网电量的电能表则称之为关口表。关口表一般都安装在比邻升压站的网控室,即便它们与端子箱相聚只有几十米,表计电压与互感器电源电压也存在一定的压降,这一差值应不大于其额定二次电压的0.2%,电科院每两年一次的PT二次压降测试便是诊断其是否合格的举措。那些年,总有那么两、三条线路在例行的PT二次压降测试中超差,其中有一条出线压降误差达1.1%。得知这一结果,领导可慌了神。要知道,PT二次压降误差越大,电度表所取的电压就越低,关口表所显示的电量明显低于实际上网电量,对于发电厂而言,显然吃了大亏(按电压降低1.1V计算,一个月少计电量约20万kWh)。于是大会小会说此事,下达命令、布置任务,要我们查找原因并限期完成整改任务。

   关口表电压回路走向是:PT端子箱---220KV继电器屏---220kV母线电压切换继电器屏---关口电度表计量屏。我和同事随身携带图纸和万用表,首先一一检查了网控室每个屏的电压转接点,量切换继电器前后端子电压A630′、B630′、C630′与A720′、B720′、C720′电压差值只有几十个毫伏;量220KV继电器端子A630、B630、C630与A630′、B630′、C630′间电压差值也相差很小,说明网控室电度表回路接触良好。剩下最后一个环节便是PT端子箱。我们赶往就地,看到柜内端子存在不同程度的锈蚀状况,测量电压端子同相电压差,没有发现有接触不好现象。当检查I段母线PT电源进线至仪表那一路分支时,测量连接电源进出线的保险管两端电压,竟高达900多毫伏。仔细查看嵌放保险的槽型铜片,表面附着有一层泛白色的氧化物。我用螺丝刀轻轻将其刮掉,再用万用表量保险上下电压,差值立即下降至50多毫伏。顿时我明白了,PT保险两端形成的较大接触电阻是制约电度表计量的症结所在。此时,我非但没有查出问题的欣喜,反而有一种后怕:保险不仅用于PT测量绕组,还用于保护绕组。眼前的保险尚处于似通非通的状态,一旦哪天因梅雨季节致使它完全氧化而发展至开路失压,势必引起大额的差错电量;如果是继电保护用那组PT失压,极有可能引起机组解列,引发严重的电网事故。这时,我清醒地意识到这是一个巨大的安全隐患,一定要马上将母线停电更换保险为自动空气开关。我把检查情况向领导做了汇报,并说出了对问题的看法,领导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立即同意了我的整改建议。两年来,经整改后的线路PT二次压降再也没有出现不合格现象,也没有出现因PT电源失压造成继电保护的不安全事件。

   这次检查中的意外发现,带给我一些思索,即坚持每天的设备巡检制度是必须的。要时刻睁大你的眼睛,主动地用心去观察设备的运行状况,及时Discovery安全隐患。任何走形式的安全检查,丝毫不能触及根本,只能被动挨打。发生在我们周围的血的教训还少吗?

网友A:
安全隐患   要注意

网友B:
空开的维护也需注意。维护是个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