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们帮忙看看

楼主(2013-06-26):
根据温度的变化控制天窗,如温度大于40度时,打开天窗。小于30度时关闭天窗。M10是取平均值后的一个开关量。复位M10还是复位Y1,Y2呢?程序这样写正确么?

网友A:
那个品牌的PLC、、、、、、、、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品牌的PLC、、、、、、、、

海为的PLC

网友B:
看起来可以的,建议楼主用实际的PLC,进行模拟测试一下;那样比较可靠;

网友C:
X1 手动/自动与后面的M41 M42能实现自动或手动控制吗?

X1必须为1才能执行后面的语句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X1 手动/自动与后面的M41 M42能实现自动或手动...

嗯,是的,X1是相当于控制面板上的旋转开关,M41,M42是手动的点动按钮,V1是平均值与V1003,V1004做比较然后是做相应的动作,M10是V1取平均值后的一个开关量,一共2个温度点,如果2个温度点都出现异常,M10就为0,下面的程序就不能运行了。

网友D:
你的问题太多了,错的有点多,首先自动要手动如何切换。为什么V1是两个点的平均温度为什么又还要M10做什么?

网友D:
你程序可以改成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程序可以改成这样:

好的 谢谢

网友E:
楼上大侠好腻害。。。

CZR技术流、追求

网友:
先MARK下 等明天认真看!

网友F(2014-09-01):
发个帖看看大侠,膜拜补丁中……

网友F:
可以单独写个网络,用M0(ALT)来实现转换开关。

网友G:
SM0开关可以不需要的,海为从母排取电,不需要加SM0开关

网友H:
不知道取平均值后的开关量派什么用处,>40度开,  <30度关,当天窗打开后温度回落到40度以内,只要还>30度,天窗保持开,当温度回落到30度以内,天窗关闭,只要还<40度,保持关闭。这样子温度的平均值起什么作用?是不是要求温度控制天窗开度?

网友I(2016-03-20):
打开和关闭开窗由温度控制则可。40与30度之间允许手动开关窗。

不考虑其他功能,则程序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