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线从转盘中间引出问题

楼主(2013-06-26):
我想请教一下  现在有一个项目  硬件上有个难题   转盘上分成8个部分,每个部分有继电器  现在的问题是 如何让转盘转而信号线跟着转的同时不互相缠绕上。有什么东西安装以后可以避免这种情况。  刚入工控行不久    请老师们讲解一下。  每部分有好多继电器。

网友A:
最好有图!才好给你想办法。我们现场一般旋转夹具都走的坦克链。

网友B:
旋转的话,一般都做活动的旋转连接,比如:万用表的档位开关。

网友B:
类似这种盘式滑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类似这种盘式滑环                   ...

谢谢各位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有图!才好给你想办法。我们现场一般旋转夹具都走的坦克链。

谢谢老师

网友C:
滑环或者是滑触线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D:
用无线信号传输解决或者普通总线通过滑环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