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芯编码器通信方式控制并且自动增益调整功能伺服驱动器

楼主(2013-06-26):
ASCX系列交流伺服器

ASCX系列采用高性能数字处理器(DSP+FPGA)结构,配以智能IPM模块。且可靠性高、适应范围广、功能齐全、集成度高,性能优越等特点,适用于高精度的数控机床、自动化生产线、机械制造业等工业控制自动化领域。

◆全新通信编码器技术。

全系列采用自主高速编码器通信技术,编码器信号线减少至4根,大大减少由于编码器线束而引起的问题。可编程的编码器技术为自动识别电机参数,电机状态实时监控提供硬件支持。与常规差分编码器相比,且接线简单、低成本、可靠性高优点。

   ◆高响应与高刚性。

   独特的调节算法为伺服系统高响应与高刚性提供了保证。速度观测器对实时转子角度预测功能引入与高响应的电流调节为性能及刚性提供了基本保证。可减少由于刚性太强而引起的噪音及振荡。

◆负载惯量自动识别

  全新的算法对负载惯量的推算更具准确性,对离散的惯量推算结果也可自动修正为正确值。通过实时对负载的推算,使得增益参数自动适配。

 ◆内置常用PLC功能模块

  iPLC内置8段可规划的行程控制,可实现多数定长功能。每一段行程均可设置运行速度、加速度、触发方式、增量或绝对值模式。

 ◆多种回原点功能

  具5种回原点功能,可满足各种场合对回原点的需求。基于编码器内精密的Z信号操作原理,即使无须原点传感器的支持也一样可实现高精度的回原点操作。

◆自由配置的I/O

 10个输入I/O、4个输出I/O可自由配置所需功能,即使在完成的设备上进行输入/输出功能变更也无须更改接线。

◆ 多种工作模式

  支持位置控制模式、内部速度模式、模拟速度模式、转矩控制模式、iPLC控制模式。且支持同时2种控制模式实时切换,以满足不同的工作场合。

◆ 实时监控软件支持

    □提供上位机控制软件,具有

□参数修改、查看、备份、导入功能

□实时驱动器状态查看,如电机速度、电流、温度等

□实时波形分析,可同时监视4路波形并具比较、测量、条件触发等功能

◆ 内嵌标准ModBus RTU通信协议及开放的自由协议,多机通信机制可直接与触摸屏和文本显示器组成完善的控制糸统。

珠海希雷的产品,大家看看如何,支持国产伺服的发展。

楼主:
消灭0回复,也请大家来发表一下,通讯方式控制以及自动增益调整方面的观点。

网友A:
4芯的通讯方式控制的编码器,国内能做的据我所知,不是太多。至于自动增益调整这一块,我用过的国内产品中,很多都是没有办法使用的。珠海希雷,关注中。

楼主:
顶起,大家多点交流嘛,有其他的品牌,一起来讨论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