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7-400CPU硬件组态

楼主(2013-06-26):
请教各位大神:

                          我现在组态一个西门子S7-400的CPU,将硬件组态完毕后下载到CPU中,但是CPU总是处于STOP模式,在线诊断后提示,因组态导致STOP模式,重启期间装载了取消选择的OB

                        OB编号:73

                      具体诊断消息如下:

                         事件 1 / 511:  事件 ID 16# 530D
STOP 模式下的新启动信息
阻止启动的对象:
- 存在 STOP 请求
- 装载了取消选择的 OB
- 需要冷启动或暖启动
启动信息:
- 上一次备用上电的时间标志时间
- 单处理器操作
当前/上次的启动类型:
- 通过 MPI 触发暖启动
某些启动类型的容许性:
- 允许手动暖启动
上电时自动启动类型的上一次有效操作或设置:
- 不支持启动后存储器复位的启动类型
工作模式:STOP (内部)
在机架 0 上的主站 CPU 中发生事件
进入的事件

我该修改什么,可以让系统恢复正常啊,谢谢各位了!

网友A:
组态与硬件不一样吧,将组态修改正确再下载。

网友B:
只组态了硬件?没有程序?

那么就只有可能实际硬件与组态硬件不一致。

网友C:
重新下载ob73,应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