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老师:全自动单项稳压器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楼主(2013-06-26):
请问各位老师:全自动单项稳压器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网友A:
种类比较多,一般常用的是继电器的和电机式,都是对输入电压取样比较,然后输出机构(继电器或者电机)切换自耦变压器的抽头,进行稳压

楼主:
哦,原来如此!谢谢了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