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控科技技术简讯第15期--WEB发布详解

楼主(2013-06-26):
 问题15:如何实现只需在IE浏览器上敲入网址,即可查看生产过程的实时历史数据,并浏览工艺画面?
  答案15: 在生产监控过程中可以用IE浏览器作为一个标准的B/S客户端来浏览服务器的画面,通过力控提供的WEB 功能,可以使用户通过IE浏览器从远程访问力控的工程画面,浏览的效果与在力控运行系统View中看到的工程画面完全相同,包含全部动态数据和动画。而在客户端并不需要安装任何额外的软件,仅仅使用浏览器即可实现。
  力控的WEBServer 是力控软件提供的标准WEB服务器,完全符合标准的HTTP通讯协议。力控WEB服务器启动和停止都由力控的进程管理来管理控制,不需要用户做额外设置,操作简单方便。WEBServer又分为局域网发布和广域网发布,本期技术简讯将向您详细介绍力控软件WEB发布的操作步骤,包含局域网发布和公网发布的具体配置和注意事项。

  WEBServer局域网发布:
  1.选择Draw 菜单命令“文件/ WEB 服务器配置”或者双击“工程项目”导航菜单中的“WEB服务器配置”,出现对话框:

  ●WEB 根目录:是所要发布的工程文件所在的路径。【注】:此路径是用户存放所有WEB发布中需要的文件的目录,一般默认路径是力控安装目录下的program文件夹下的工程文件夹里的WEBroot文件夹。
  ●初始画面:WEB主页初始显示画面,将作为力控的主页面在打开时首先被打开,由该画面应能进入其它画面。在任何时候点击右键菜单中的返回主页都将重新打开这个画面。
  ●画面尺寸:浏览器中显示的运行画面的大小,宽度与高度以像素为单位。
  ●WEB 服务器IP地址:用作WEB 发布的计算机的IP地址。配置完该项后,力控将生成缺省WEB 主页(局域网发布中,此处填局域网IP)。
  ●端口:缺省为80也可以自行修改,为WEBServer 网络组件使用端口,此例设为8080。【注】:不要使用系统中已经被其他程序占用的端口。
  ●缺省设置:点击缺省设置按钮将各输入项恢复成缺省值。
  ●数据服务器IP 地址:用来运行力控的计算机的IP 地址。单机发布力控和WEB 发布服务器是一台机器,所以和WEB 服务器IP 地址相同即可(局域网发布中,此处填局域网IP)。
  ●端口1 和端口2:默认为2006 和2007,可以修改。与系统配置导航器中的节点配置/本机配置中的端口1 和端口2 配置相同。
  ●安全级别:设置一个操作数据的最低的安全级别,只有该设置中级别以上的用户才可以操作WEB 画面中的数据。
  ●全屏显示:在WEB 打开以后力控的画面将以全屏的方式运行在客户机器上,该设置将隐藏IE 的所有操作按钮和菜单。
  ●多数据源配置:工程中含有多个数据源时,需要配置此项。选择后弹出节点配置对话框,可以配置多个节点的网络发布参数。选中网络发布参数,填写发布用的主机端口,默认为2006,2007。如发布的机器有多个网卡,可以填入备用IP地址,备用端口。在某一网卡出现故障时可以使用备用IP继续工作。
  ●IIS 发布:选择此项将采用IIS 进行WEB 发布,发布设置将设置到IIS 服务器中。

  ●站点列表:如果安装的是服务器版本的windows 系统将会有多个站点,否则只有一个站点。
  ●虚拟目录发布:选择此项会将力控发布到下面虚拟目录名制定的虚拟目录下。
  ●虚拟目录名:选择虚拟目录发布后此项可用,这里填写需要发布的虚拟目录的名称。
  以上在次对话框中设定的参数都是在本工程运行中WEB 服务器的设置参数。设置参数存储在力控的工程目录下,不同的工程可以选择不同的设置。启动不同的工程WEB 服务器的启动参数也将不同。
  2.发布画面文件
  配置完WEB服务器后,将打开的窗口全部关闭,然后双击配置工具栏中的界面文件,选择要发布的窗口,如果不关闭所有窗口,无法选择要发布的窗口。

  画面文件发布完成后,在系统配置中,初始启动程序项里勾选httpsvr(WEB服务器)。

  运行工程,然后在客户端计算机上打开IE浏览器,输入http://WEB服务器IP:端口即可浏览工程。

  WEBServer公网发布:
  公网发布与局域网大致相同,不同之处在于WEB服务器IP和数据服务器IP,以及端口、端口1和端口2需要在路由器中做端口映射。
  首先,根据路由器的说明,在路由器中映射端口,不同型号的路由器映射方法不同,选择的端口要没有被其他程序占用。
  打开WEB服务器配置,填写WEB服务器IP和数据服务器IP及三个端口。

  在公网发布中,WEB服务器IP和数据服务器IP填公网IP,端口填映射好的端口。如果IP是动态IP,需要做域名与IP绑定,通过第三方软件,如“花生壳”,域名与IP绑定后,WEB服务器IP和数据服务器IP填绑定后的域名。
  配置完WEB服务器后,关闭所有打开的窗口,发布窗口画面,在系统配置中,双击初始启动程序,选择httpsvr(WEB服务器),然后运行工程。

  使用IIS服务器进行WEB发布
  1 安装IIS

 打开控制面板中的添加删除程序对话框,选择“添加/删除Windows组件”,选中“InterNet信息服务(IIS)”点击下一步,Windows开始安装IIS服务程序,安装过程中需要插入Windows的系统安装盘。完成后即可使用IIS作为WEB服务发布力控程序了。
  2 配置WEB服务器
  打开力控工程中的WEB配置,填写工程设置及服务器设置等信息。

  1)在WEB服务器配置中工程设置/WEB根目录设定一个根目录WEBRoot;
  2)选择一个初始画面;
  3)在服务器配置/WEB服务器IP,数据服务器IP及相应的端口号,(局域网发布填局域网IP,端口选择没有被其他程序占用的端口;公网发布填公网IP,端口要在路由器中做端口映射;动态IP,先进行域名与IP绑定,之后填写域名。)
  4)选中IIS发布:站点列表选择默认网站,并填写虚拟目录(手动输入),
  5)双击界面发布,选择要发布的界面。
  3 配置IIS相关信息
  打开Internet 信息服务器,右键默认网站属性,将TCP端口设置成与WEB服务器配置中的WEB服务器端口相同。

  展开默认网站,可以看到其中生成的sunway文件夹目录中生成的发布文件。
  配置完成后,打开IE浏览器,在地址栏中输入http://WEB服务器IP:端口/虚拟目录名。
  前面讲的是力控WEB发布配置和IIS发布配置的方法,配置完成后,需要用IE浏览器进行工程浏览,在打开IE后,先检查一下IE的安全属性,将ActiveX控件和插件的选项全部选择成启用或者提示,这样IE浏览工程时,会提示安装drawcom控件,才会浏览工程。

【WEB发布注意事项】:
  ◆工程发布完后,打开IE浏览器,显示找不到网页。

  检查httpsvr组件是否启动,在初始启动程序里检查有没有勾选此组件,没有勾选就要选中,勾选的话,httpsvr没有启动有可能是因为某些杀毒软件将httpsvr做为病毒禁止启动,这就需要将杀毒软件关闭,重新运行工程。
  IE浏览器安全设置中ActiveX控件和插件的某一选项是禁止状态,将ActiveX控件和插件所有的选项改为启用或者提示。
  ◆浏览工程时,有的画面显示不出来,可能是蓝屏、红屏。
  这是因为有的窗口没有发布,重新发布一下窗口即可。
  ◆工程做了发布,也能浏览到,运行一段时间后,想要修改工程,重新发布后,用IE打开还是修改前的信息。
  重新发布工程之前,要删除WEB根目录中的文件,一般是在工程文件夹中的WEBroot文件夹里,同时打开开始--运行 输入%temp% 删除这里带有pcauto字样的文件夹。
  ◆浏览工程时,数据变成##.##。
  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是由于端口不通,数据没有传送,在局域网中,将端口1和端口2换到没有被占用的端口;在公网里,先测试端口是否映射通,在开始--运行中输入telnet IP 端口,如果出现黑框中显示正在连接到....几秒钟后自动关闭黑框,说明端口没有做好映射,需要重新做映射,如果黑框中什么都没有,说明端口映射通,换完端口后,重新做发布。
  ◆WIN7系统IIS发布工程,用浏览器浏览工程时,出现加载失败(如图)的解决方法。

  1)首先,打开力控安装目录,找到win7_IIS_set文件,双击运行,检查有没有错误,如果显示一些找不到文件,文件不存在的信息,说明系统缺少相关文件,
  2)缺少文件的话,检查系统,打开C盘 Windows文件夹中的system32文件夹下的inetsrv文件,看这个文件夹里是否是空的,如果是空的,说明系统有问题,可以从别的电脑里找到这个文件夹,把整个文件夹考到要发布的计算机中。
  3)配置IIS发布参数,进行工程发布。
  4)以管理员的身份打开IE浏览器(XP系统不用)。
  【注意】:网站绑定的端口要和WEB服务器配置中的WEB服务器端口一致。

网友A(2014-05-08):
没显示,而且又重布了也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