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设备接地

楼主(2013-06-26):
一台设备上装有PLC跟触摸屏,电箱里面有一个220V变3V的变压器,一台0.55KW的小型变频器,两个步进驱动器。此机器刚开始做第一台的时候一切运行正常,可用了一段时间后有时动作不正常(出现乱动作),后来新做的设备出现同样的问题,之后的通过接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设备正常(没出现乱动作)。我认为是电箱里面的布线问题,后来就把信号线跟动力线并行摆在线槽的拉开,没有重新布置,这样子还是不行。于是想把电箱里面的线重新布局,这个还没有测试。

同样,其它设备上也有用PLC,可是不接地一样正常工作,那同样的是使用PLC,为什么有的机器上需要接地,有的机器不需要接,到底是什么因素干扰了他。不知道论坛上的有没有碰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A:
有的plc抗干扰能力比较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的plc抗干扰能力比较差的。

两台不同的设备使用的都是欧姆龙的PLC

网友B:
后来新做的设备出现同样的问题,之后的通过接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楼主能说清楚一点,是什么器件做了接地处理。有没有柜子的照片(整体和局部的)或者是图纸贴图上来。

那样的话,可以清楚的分析一下。

网友C:
地线在信号中很重要的,以前我们做过视频监控,那时候摄像机很多,但是就是其中2台有点问题,总是视频信号不稳定,有时候有波浪;但是所有的都是设备一样,接线一样,更换设备交替试试结果还是一样的;后来改变地线方式,独立接地,就OK;

网友D:
一般一款PLC产品,都有接地端子。(到目前,我还没看到没有接地端子的PLC)

严格地使用,或者PLC手册中说了,必须做好接地。

但是,我们在使用的过程中,有时候不接地也正常用,有时候,不接地系统就会不稳定。

那严格按照产品说明,接地吧,没得说。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后来新做的设备出现同样的问题,之后的通过接地解决了这个...

网友F:
设备接地问题是永远讨论不完的话题,很多时候,按照一些规则接地仍然不能解决诸如干扰问题。所以增加隔离(包括隔离变压器,信号隔离器等等)是解决大部分干扰的办法,原因无他,现场情况相对复杂,设计柜子的时候,不可能做到尽善尽美,所以在设计的时候多考虑良好接地,增加隔离措施是设计首选。

通常高压高频与低压信号分开布线是基本原则;信号线使用双绞屏蔽线是必须;复杂地段使用穿管、屏蔽网也是常见;至于使用滤波器,电抗器等等都是变频器使用场合的基本配置。

当然安全地、电源接地、系统接地都是需要按部就班考虑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设备接地问题是永远讨论不完的话题,很多时候,按照一些规...

 重在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