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訊問題

楼主(2013-06-26):
小弟目前使用ES2系列PLC使用RS-485通訊,目前有一流量計(也是RS-485)有提供modbus registers位址,但是

沒有提供其項目對應的modbus address,假設我現在需要連線此register位址 3:00006,我該使用哪個指令讀取

其數據?

謝謝

网友A:
问题问得很好,我很喜欢,期待楼下专业人员解答。

网友B:
假設我現在需要連線此register位址 3:00006

===============================================

连线位地址??连线是个什么概念?

Modbus协议可以操作改变单个或者多个位的状态,支持置位和复位指令,楼主你到底想干啥??

楼主:
我指的位址(30006)是目前儀器的暫存器位址(modscan可以讀到這位址的值),但不知道台達plc可以是否可以讀到儀器的暫存器位址?

网友C:
台达plc支持标准的mobus ,你叫他提供标准的modbus 地址给你按照台达的mobus通讯指令直接读取就行了。

楼主:
因為廠商提供的MODBUS位址一半對一半錯,偏偏需要的資訊位址都是錯的,所以詢問看看有沒有<此处内容被屏蔽>法讀到暫存器的位置。

网友D:
MODRD  S1   S2  n

S1-----连线装置位址

S2-----欲读取资料的位址

n--------读取资料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