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伺服电机pid参数设定

楼主(2013-06-26):
使用运动控制卡+伺服电机对目标进行实时跟踪,伺服电机是安川的,运动控制卡雷塞的一款。我准备使用伺服电机的速度模式,把位置环移到运动控制卡和pc机上完成,位置环采用自适应pid方法,使用中伺服电机的参数(速度控制增益,速度积分补偿,共振低通滤波,和外部干扰抵抗增益)该怎么设置,如果负载变化,速度环电流环参数不变,就使用位置环的自适应可以达到效果吗?小弟初接触自动控制,希望大侠给予指点

网友A:
没玩过伺服的低头帮顶。

楼主:
没人回啊,求帮忙啊啊

网友B:
初接触自动控制就已经会玩运动控制卡,牛

网友C(2013-08-07):
尊敬的客户:

   您好!

   速度环与位置环要相互合作的,而如何调试是要看使用时的具体情况以及响应性要求的。

   有时如果位置环设定符合只调速度环也可以达到要求,但大多数都是要配合的调试的,只调节莫个环很难达到理想的要求。

   当然安川的初始值是自动调节功能的,有些情况是不需要设定增益的,自动调谐可以达到要求,如果需要条件要把自动调谐关了再调节,如果负载转变也是有设定二个增益用来切换这个功能的。

    如有疑问,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和我们联系: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黄浦区黄河路21号 鸿祥大厦11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

网友:
位置环采用自适应pid,有想法,问题是实用吗?

网友D:
1、伺服运动的过程,是一个变频调速(直流调压)的过程;

2、速度环、电流环可以通过调节频率(直流电压)实现速度、电流的PID闭环控制;

3、位置或者位移的控制,主要是对编码器的反馈脉冲计数,简单说就是数“数”,“数”到“位”就停车,没有PID控制的问题!

4、说“位置环”是“PID闭环”是个错误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