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W96是什么值不太懂

楼主(2013-06-26):
请高人指教,或者VW104    VW106    这些值应该怎么算的 ?

网友A:
测试回复。。。。。。。

网友B:
这样的地址是表示:字;西门子地址就是这样表示的;

网友C:
VW104    VW106    这些值应该怎么算的 ?

这两个都是西门子存储器单元地址。

存储单元最小单位是位,8个位组成一个数据单元,称为一个字节,一般用字母B表示。

V,是西门子一些存储区名称,比如VB0,就是处理数据的时候,按字节存储,

你前面的VW104,就是按字处理数据。具体这个地址下存的什么,就看你的编程了。

网友D:
严格来说,VW96是一个地址。

当VW96出现在程序语句中时,VW96代指该地址中16个灯泡的开关状态组合成的数学涵义。

网友E:
        有些用户习惯使用M 区作为中间地址,但S7-200CPU中M区地址空间很小,只有32个字节,往往不够用。而S7-200CPU中提供了大量的V 区存储空间,即用户数据空间。V存储区相对很大,其用法与M 区相似,可以按位、字节、字或双字来存取V 区数据。例:V10.1, VB20, VW100, VD200等等。

VW96,意思就是V区,W字。

网友F:
这些值应该怎么算的?

-------------------

楼主说的是寄存器里面的值还是寄存器的排列数字?

网友G:
纯属赚取积分贴

网友H:
http://bbs.gongkong.com/d/201305/502055_1.shtml  建议楼主过来下载这本书看看。对你很有益的。

网友H:
楼主看一下我给你的截图你就明白了。更多的内容站内信联系我。

网友I:
引用 网友C:
VW104    VW106    这些值应该怎么算的...

 很 牛的 一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