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高手讲解这段程式下,不太懂

楼主(2013-06-26):
各位高手教教我这个菜鸟讲解讲解下

网友A:
网络1

这是个起保停电路的变种(M2.0的线圈好像还放错了地方,这个错误将导致M2.0无法断开,从而只要M2.1的常闭点闭合,计时器就会开始计时)。启动按钮=I0.6,停止按钮=M2.1。保持继电器=M2.0。起保停电路驱动的是一个延时继电器。当M2.0闭合时,T32开始计时10秒。

网络2

当启动按钮I0.6从闭合状态释放的下个周期,将T32的计时值写入后面那个VW96的地址当中(看不清)。同时,将停止按钮M2.1闭合一下,中止网络1当中的T32计时。(因为前面提到的错误,所以计时将会在I0.6闭合的第二个周期重新开始计时,而I0.6的权力貌似被架空了)

网络3

当T32计时值(就是I0.6闭合的时间)大于等于2200毫秒时,M2.2闭合一个周期。并且将模拟输出端口AQW0清零,最后返回主程序。

==============================================

不厚道的说一句,这个程序写的真特么啰嗦+坑爹+扯!你要是照着这种程序学习,非把九阴真经练成欧阳锋那德行不可。。。

简单的写法,

1、当I0.6接通时,T37开始计时。

2、用比较指令,当T37大于等于22时,驱动M2.2线圈,并将AIW0清零,然后返回主程序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网络1 这是个起保停电路的变种。启动按钮=I0.6,停...

 四哥。。。。。。牛逼。。。解释牛逼,金庸看的不错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网络1 这是个起保停电路...

啊??你是谁?干啥偷窥我???

网友C:
M2.0就是类似接触器自保触点,位置不算错。

网友A:
引用 网友C:
M2.0就是类似接触器自保触点,位置不算错。

现在的位置,M2.0如何断的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络1 这是个起保停电路的变种(M2.0的线圈好像还放...

 I0.6这个输入信号时脉冲频率信号来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络1 这是个起保停电路的变种(M2.0的线圈好像还放...

 没有它还有程式的,我只是发一部分上来,那个I0.6输入信号是脉冲频率信号的,我有些不懂VW96是什么一个意思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网络1 这是个起保停电路的...

T32 定时器是不是给它一使能信号就开始计时了。使能信号不是长期给,只是一个脉冲信号而已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网络1 这是个起保停电路的...

VW96这个地址里保存的是T32的计时数值,T32的计时单位是毫秒,每当程序走到网络2这里,就把T32里面的计时数值保存到VW96里。

如果I0.6是一个脉冲信号,T32的功能就是要测量脉冲信号的高电平时间的话,直接采集I0.6就行了呀,没必要弄什么M2.0,M2.1,还有VW96什么一大堆的东西啊。

网友D:
这个程序采集的是整个脉冲周期吧,不是高电平。

这个不太准的,应该用高速计数器才准确吧,如果测量不需要太准的话,这个程序还是不错的。VW96是采集到的每个周期。因为T32是变化的,在最大值的瞬间保存到VW96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

 VW96和T32S时间比较来控制停机和不停机的,当I0.6脉冲频率慢,机器停机,当I0.6脉冲信号频率快机器正常动作的。VW96怎么理解它呢?怎么知道它的存储单元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程序采集的是整个脉冲周期吧,不是高电平。这个不太准...

 T32变化的?不是给它个使能信号,它就开始计时吗?就算中途断电,它依然计时到设定值?是这样不?帮我解析解析下了。

楼主:
感谢各位高人的指点。呵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湖...

我是小付。。。。你的FAN 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