闸阀的结构分类及特点

楼主(2013-06-26):
        闸阀是在管路中用途比较广的一种阀门,主要起到接通和截断介质的作用。不适用于调节介质的流量,但能根据阀杆升降的高低来判断流量大小(如消防用弹性座封闸阀配有启闭刻度)。闸阀相比较其它阀门,对压力、温度、口径等要求的适用范围要广。
  闸阀根据内部结构的不同可分为:楔式单闸板式、弹性闸板式、双闸板式、平行闸板式。
  根据阀杆支架的不同又可分为:明杆闸阀和暗杆闸阀。
  一、闸阀的主要性能优点
  1.阀门流体阻力小,由于闸阀阀体是直通型,介质流动不改变方向,因此比较其它阀门流阻要小;
  2.密封性能较截止阀要好,启闭也较截止阀省力;
  3.适用范围广,除用于蒸汽、油品等介质外,还适用于含有粒状固体以及黏度较大的介质,也适用于做放空阀和低真空系统的阀门来使用;
4.闸阀是具有双流向的阀门,不受介质流向限制,因此适用于介质可能改变流动方向的管路,同时也便于安装。
  二、闸阀的主要性能缺点
  1.外形设计尺寸高,起闭时间长。开启时需要将阀板提升到阀腔上部,关闭时又需要将阀板全部落到阀座内,因此阀板启闭行程大,时间长;
  2.由于闸阀的阀板与阀座的两密封面在启闭过程中存在摩擦,因此密封面容易擦伤,对密封性能和使用寿命都有影响,并且不易维修。

     三、几种不同结构闸阀的性能比较
  1.楔式单闸板闸阀
  a、结构较弹性闸板阀简单;
  b、在较高温度下,密封性能不如弹性闸板阀或双闸板阀好;
  c、适用于易结焦的高温介质。
  2.弹性闸板闸阀
  a、它是楔式单闸板阀的特殊形式。与楔式闸阀比较,在高温时,密封性能好,闸板受热后不易被卡住;
  b、适用于蒸汽、高温油品及油气介质,并适用于开关频繁的部位;
   c、不适用于易结焦的介质。
     3.双闸板闸阀
     a、密封性能较楔式闸阀好,当密封面的倾斜角度和阀座配合不十分准确时,仍具有较好的密封性能;
     b、闸板密封面磨损后,将球面顶心底部的金属垫更换后即可使用,一般不必堆焊和研磨密封面;
     c、适用于蒸汽、高温油品及油气介质,并适用于开关频繁的部位;
   d、不适用于易结焦的介质。
     4.平行式闸阀
     a、密封性能较其它形式的闸阀要差;
     b、适用于温度和压力较低的介质;
     c、闸板及阀座的密封面的加工及检修比其他形式的闸阀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