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触摸屏上显示“正在通讯……”,无法和设备正常通讯

楼主(2013-06-26):
信捷触摸屏上显示“正在通讯……”,无法和设备正常通讯

1、下载”触摸屏与PLC及其他通讯设备连接手册”
首先用户可以至信捷官网下载”触摸屏与PLC连接通讯手册 ”,查找相应的通讯设备类型,参考一些通讯特别注意点。
2、检查通讯电缆接线是否正确
检查屏与设备间的通讯电缆接线是否正确,通讯线接线方法可至官网下载”触摸屏与PLC连接通讯手册 ”查阅。
3、请用万用表检查通讯电缆是否接触不良或损坏
4、工程选择的PLC机型和实际连接PLC机型是否相符
5、检查通讯参数的设置
屏的通讯参数必须和通讯设备的通讯参数保持一致,如:设备类型、站号、波特率、停止位、数据位、奇偶校验。
一般PLC参数下载完成后,PLC需要重新上电才会生效。
6、可新建一个简单程序做测试,这样便于查找原因
若新建的程序通讯OK,用户必须要检查工程画面中的内容,尤其是按钮,数据输入等与通讯设备有关的部件,检查这些部件所选择的设备、站号是否正确。例如:屏与信捷PLC通讯,PLC的站号为1,并通过电缆与屏的PLC口连接。然后在编辑画面上,添加了一个对PLC内的软元件M0置位的按钮,那么这个按钮的”站点号”就要设置为1,”设备”栏选择PLC口。

7、确定当前使用的触摸屏通讯口
触摸屏有两个通讯口,分别为PLC口 、Download口 ,确定触摸屏是用哪个口通讯的,不要插错通讯口。若使用PLC口,则且每个部件的设备都应该是”PLC口” 。

8、观察通讯窗口里的站点号
若用户可以确定通讯设备的站号,如设备站号是1,但是屏上弹出的通讯窗口是”正在通讯,PLC站号0...... “,则触摸屏程序中肯定存在某些控件的站号是0,用户需要检查工程所有部件站点号是否有误,并将站号改为1 。
9、现场干扰
排查现场是否有干扰,适当做一些抗干扰措施,比如通讯线加屏蔽层,触摸屏使用独立电源,和高频设备之间做一些隔离等。

网友A:
这个不就是参数设定不对或者数据线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