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GL_WIN for windows 的复制与粘贴

楼主(2013-06-26):
我想复制或粘贴一个触点,不希望选择一个区块复制粘贴,该怎么做?

网友A:
好像这做不到,你的想法有点古怪

网友B:
楼主以为是CAD?不会吧。

网友C:
先选块儿区粘贴,再删去不要的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选块儿区粘贴,再删去不要的部分。

我现在就是这么做的,只是有些麻烦,三菱和欧姆龙的都可以选择一条指令或触点复制粘贴,这个却没有。

网友D:
这个功能在软件里都是极其普通的,KGLWIN为啥就是灰色的呢?楼主能否使用高版本的编程工具;看是否支持"Master-k"系列的PLC、“复制”、“粘贴”。

网友(2014-01-18):
这款软件好像没有这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