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台达PLC如何用脉冲线号控制步进电机的正反转

楼主(2013-06-26):
请教各位同行师傅,本人才学习PLC 厂里就给了一个步进电机和一个驱动器,让我让电机做正反转运动,请各位大师给一个程序和接线图,急用!!!!!!谢谢谢谢了

网友A:
drva drvi 应该可以把

网友B:
首先恭喜楼主啊,看来是有师傅带了。

你的问题,

先要看看是什么型号的驱动器

步进电机是哪个型号的,一般步进电机有对应驱动器。

下面给你图片资料做参考

台达的,指令,跟三菱的差不多

步进电机驱动器接线图参考

接线说明

接线

57步进电机

网友C:
DRVA ,DRVI PLSY 都可以,

网友B:
PLC 控制电路图

仅供参考

网友D:
脉冲和方向

不复杂

QQ 380311035

楼主:
首先谢谢各位大师傅的热心回答,现在还有一个问题,我用PLC上的24+给PUL+,YO给PUL-.Y0和PUL-之间串联了一个2K的电阻,请问在电阻的后面还用串联一个IN4007的二极管吗,还有我想用Y1控制DIR-,以使Y1控制正反转,在Y1和DIR-之间是否还需串联一个电阻和二极管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首先谢谢各位大师傅的热心回答,现在还有一个问题,我用P...

你实际要看看是什么驱动器,看看驱动器的使用手册。

怎么接线,驱动器手册上有说。

实在没有,发个驱动器型号,我帮你找。

网友E:
小诚, 小弟来拜大神啦~~~跪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首先谢谢各位大师傅...

谢谢,小诚师傅,现在电机已经工作.只是速度太慢,转的时间太短,请问PLSY 后面的

脉冲输出频率、脉冲输出数目的值,是否可就随意输入一个值,这个数输的太大会不会烧了电机,还有选择16位,32位是什么意思???

网友F: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引用 楼主 的回复内...

频率代表步进电机速度,脉冲代表步进电机走的长度,速度可在硬件能满足下任意更改,长度在执行前任意更改,16位代表用16个开关来表示一个数字,32位表示用32个开关来表示一个数字。说明速度和长度只能在16个开关表示的数字范围里或者32个开关表示的数字范围里。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谢谢,学习了,还是好人多呀!

网友:
脉冲输出指令频率高时不能用,容易丢步。EH应该可以有专用指令,我也在做这个实验,用SS的不行,输出频率不够高

网友G:
慢慢摸吧,都是这么过来的!有人教你万幸了!

网友H(2013-11-25):
初学者,受教了

网友I:
下方驱动器中的"pulse/rev",代表步进电机转1圈脉波数;计算公式的系数须以此为基础。如果需要较高的转速,建议使用"PLSR"指令。

网友J(2015-05-20):
积分  积分积分  积分积分  积分积分  积分积分  积分积分  积分积分  积分积分  积分积分  积分积分  积分积分  积分积分  积分积分  积分积分  积分

网友K(2015-07-15):
谢谢给我开锁,受教了

网友L: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M:
谢谢给我开锁,学习了

网友N(2015-09-18):
楼主我也是刚刚毕业出来,是学三菱的,没学过台电,,上级给了个步进电动机、凯福y2ssr4电机驱动器、台达编程控制器( dvp 14ss211t),要我实现正反转,请问怎么搞,求帮帮忙?楼主有例子吗

网友N:
请问有具体的例子吗?帮帮忙,好人一生平安

引用 网友D:
脉冲和方向不复杂QQ 3803110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