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空转,电压升高电流是增大还是减小

楼主(2013-06-26):
电机功率=电压×电流×根3×功率因数。(忽略10%电压的波动)可以这样计算吗,或者需要哪些条件?希望各位师傅也顺便列举电压转矩的关系和因素

网友A:
       空转的话,电压要是高于额定电压的话,电流貌似不升高。低于额定电压的情况下,电流变小,但是变化也很小。现场测试过这样的。

网友B:
电流受电压和频率的变化不大,他主要是受负载的变化大,当然也和转动惯量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转的话,电压要是高于额定电压的话,电流...

 如果电机有380Y和690△接    我现在把690也换成Y接  那么电流会怎样变化,或有什么影响影响大不大

网友C:
如果在额定工作电压范围,电流改变不大,如果超过许可工作电压,电流搞不好就会失控

网友D:
E=4.44*f*N1*Φm

Φm=E/(4.44*f*N1)根据公式如果忽略直流电阻和损耗,

端电压U=E所以电压升高,会导致磁通量变大

因此电流会升高!

网友D:
如果电机有380Y和690△接    我现在把690也换成Y接  那么电流会怎样变化,或有什么影响影响大不大

你看错了!是 380△接    690Y  他俩效果一样!

网友E:
这个要看具体场合和工作点,两种情况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电机有380Y和690△接    我现在把690也...

 电机铭牌是380Y和690△       如果我把690△ 换成690Y接,电流的变化会是怎样。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D  如果电机有380Y和690△...

 空载和 负载后的区别又怎样呢,你来做个试验

网友D:
哥们我看你是要那我做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