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与宇电仪表怎样设置通讯的问题

楼主(2013-06-26):
MCGS与PLC在运行中的通用串口父设备0设置了1-启动 2-COM3  9600波特率   0-7位   停位0-1  偶校验   同步采集

温控巡检仪仪表无法设置(通用串口父设备1)所有的方式都试过也没有连接上。请求指教!

网友A(2016-09-14):
9600,8,无校验,1

网友A:
1启动   2-COM2  9600波特率   0-8位   停位0-1  无校验   同步采集

触摸屏上485口是com2  ,7正8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