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PLC编程

楼主(2013-06-27):
       根据书上电动机转速计算公式N=(60*D*1000)/(n*S2)     S2为指定时间    D为指定时间输入脉冲数  。n为齿轮(编码器)旋转一周输出的脉冲数。

      问题是齿轮旋转一周脉冲数n怎么计算啊!我认为只要是电机一起动了,一下就转了好多圈,我怎么知道一圈的输出脉冲数呢???是我理解错了,还是??望各位大哥大姐们指点指点。(我要采集的飞轮齿数是130,不知道对计算有没有用)。

      我用三菱的SPD指令做的。

网友A:
什么电机?带编码器吗?

一般伺服电机 转一圈 就是10K个脉冲。不知道我有没有理解你的问题

楼主:
不是。我是用速度传感器测柴油机的飞轮转速!

网友B:
编码器转一圈输出多少脉冲数那是固定的。

网友C:
我不懂的 同求啊

网友C:
我不懂的 同求啊....

楼主(2013-08-03):
问题解决了。和 大 伙分享一下。只要你接好电路,然后通过XO采集的齿轮信号,SPD上的公式就能计数出飞轮的转速。因为齿轮是一直转的,这个不用紧,关键是你规定了xo采集的时间,在你规定的时间里它收集的脉冲,这样它就能计数出飞轮转速。X0在规定的时间里采集信号多,就说明转速快,则反之。呵呵,这是我的理解,如有不正之处,还望高手们指正。

网友D:
用旋转编码器能实现相应功能吗?!这个公式跟“三相异步电机”转速与频率换算不一样。

网友E:
编码器的一圈脉冲数是固定的。

网友F:
明明写着n是什么?

还用问130有什么用?

网友G(2013-11-20):
旋转一周脉冲数n,是套在被测轴上的编码器旋转一周发出的脉冲数,或是齿盘一周的齿数。

你说的130,就是N的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