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风机是否运行

楼主(2013-06-27):
求助各位大神,请问怎么才能检测风机是否在正常运行中,并把信号传输给PLC

网友A:
接近开关或者测速传感器

网友B:
风压传感器即可

网友C:
从负载的转动端接个霍尔传感器就行,很方便!

网友D:
这个好!   引用 乖乖小笨熊 的回复内容: 风压传感器即可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接近开关或者测速传感器

网友F:
这个问题。问得很笼统。

什么叫做正常?

入口风压。出口风压。流量。转向。转速。电流。震动。介质温度。轴承温度。电机温度。……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楼主,你好吗?

网友G:
不懂什么叫正常标准

单纯的保护的话,有的风机是有保护线的,为常闭,但风机故障,会断开

网友H:
不知道什么意思,一般检测电机运行,送到PLC或DCS用电机运行状态点,无源干接点送到PLC即可,但是如果时间长了线路老化或短路也会出现显示运行,有时候不注意风机停了以为是运行着,我们现在一般在中间加了个电阻,先出现报警。然后就知道电机是否正常运行了。

网友I:
  用 测速传感器,或是测电流,或是测风压的传感器都行 !

网友J:
引用 网友F:
这个问题。问得很笼统。什么叫做正常?入口风压。出口风压...

嗯,你的正常是什么标准呢?

网友F:
我的正常标准是上述的全部项目。如果客户觉得成本高的话,由他决定采取何种保护。

网友K:
相信楼主的正常标准只是风机扇叶在呼呼呼的转动了。

网友L:
现场有些人是用零速开关的。装在电机轴上。

网友M:
我们工厂用风压开关,挺好用的 有次皮带断了 ,电机自动停了

网友N:
风压开关、离心开关、旋转编码器、速度开关皆可完成你要的功能,看你风机大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