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器上口电源电流偏相的原因

楼主(2013-06-27):
近期公司一台连续运行的风机变频器出现逆变模块高温报警,功率30KW,因工艺需求已连续运行几年时间,现出现模块温度高、上口电源电流差距大的情况,经过更换新变频器后上述问题已经消除,感觉应该与变频器内部器件老化有关,是电容还是模块或是其他?请各位从理论角度分析下问题原因。

网友A:
上口---可以理解为进线端么?模块温度高,说明散热不好了,旧的变频器是不是积灰很多了呢?清理下或许就正常了。

网友B:
要看到实物分析下,用了几年的变频器,好多元件长时间工作已经超过使用寿命。

网友C:
整流桥,电容先换掉,驱动板清洗

楼主:
今天拆机测量三个IGBT模块,其中一个的阻值明显大于其他两块,更换后试机没问题,明天计划更换到设备上看看效果。

网友D:
用的太久了,需要换了。。。。。。。

网友E:
30KW的机器温度检测一般是模块内置的,模块肯定是挂掉了。

网友F:
应该是缺相造成电流不平衡从而使模块温度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