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FP0R的编程口可以做PLC链接吗?

楼主(2013-06-27):
如题,松下FP0R的PLC有自带RS232C端口的型号,这样的2台之间可以做PC-LINK协议的链接,那么其他的不带这种端口的可不可以用其编程口做链接呢?

网友A:
估计不行

FPX做过

用COM2或者COM3做的

网友B:
PC-LINK?编程口可以  但是要是还有HMI就麻烦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