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感器电流表求问?

楼主(2013-06-27):
电流互感器出来的两端接交流电流表分正负吗?接反会有什么影响?各位大侠讲讲

网友A:
原理图上分接地端和非接地端,不过接反了好像也没问题

网友B:
假如是单独一个互感器接单独的一个电流表就不影响测量,而实际一般都是装2个或者三个的,就有同名端的要求,接反了--测量不准确。原因会有矢量和--这个是有方向的。

网友C:
有效值是一样的,只是相位相反而已。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假如是单独一个互感器接单独的一个电流表就不影响测量,而...

 走走哥说的很全面!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假如是单独一个互感器接单独的一个电流表就不影响测量,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假如是单独一个互感器接单独的一个电流表就不影响测量,而...

那要反肯定三个都反了,这样就不影响测量了吧

网友F:
2楼正解。

网友G:
K1和K2,K2接地,

网友H: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假如是单独一个...

互感器不管装一个、两个或三个每一相串接电流表都没有极性要求;如果是接功率表、电度表,哪怕是单相的,也有同名端、异名端之分。如果互感器极性反了,被接功率表或电度表极性也要反,这样也不会影响测量。

网友I:
同名端接反,对电流测量无影响,但功率和电能测量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