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测器的问题

楼主(2013-06-27):
在漏电报警火灾系统中,是需要用一个剩余电流探测器(一个线圈的样子)来检测线路负载的漏电情况的,那么想问一下,那个探测器装在断路器的上端跟装在断路器的下端,有区别吗?有什么区别?谢谢!

网友A:
有区别:

1、一个在上,一个在下;位置不同(开个玩笑)

2、安在上边不好维护,安在下边便于拆装监测

3、保护的范围不同(上边就包括断路器漏电),下边只是负载漏电。

网友B:
断路器上端多数是铜(铝)排接入,零序互感器能装上吗?做为改回路检测元件当然要接到断路器的下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