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5-2DP BF灯亮报警

楼主(2013-06-27):
315-2DP带得有几个模块,现在BF报警,可以运行,有几台都这样,有个别的过段时间又不报警了。信息如下。这是什么问提?

Diagnostic buffer of module CPU 315-2 DP

Order No./ Description         Component                      Version
6ES7 315-2AG10-0AB0            Hardware                       3
- - -                          Firmware                       V 2.0.8

Rack:                          0
Slot:                          2
Event 1 of 10:  Event ID 16# 4302
Mode transition from STARTUP to RUN
Startup information:
- Time for time stamp at the last backed up power on
- Single processor operation
Current/last startup type:
- Warm restart triggered by switch setting; last power on backed up
Permissibility of certain startup types:
- Manual warm restart permitted
- Automatic warm restart permitted
Last valid operation or setting of automatic startup type at power on:
- Warm restart triggered by switch setting; last power on backed up
Previous operating mode: STARTUP (warm restart)
Requested operating mode: RUN
Incoming event
05:06:56.465 PM  06/24/2013

Event 2 of 10:  Event ID 16# 1382
Request for automatic warm restart
STOP due to: Power failure
Startup information:
- Startup without modified system configuration
- No difference between setpoint and actual configuration
- Time for time stamp at the last backed up power on
- Single processor operation
Current/last startup type:
- Warm restart triggered by switch setting; last power on backed up
Permissibility of certain startup types:
- Manual warm restart permitted
- Automatic warm restart permitted
Last valid operation or setting of the automatic startup type at power on:
- Warm restart triggered by switch setting; last power on backed up
Requested OB: Startup OB (OB100)
Priority class: 27
Incoming event
05:06:56.463 PM  06/24/2013

Event 3 of 10:  Event ID 16# 4301
Mode transition from STOP to STARTUP
STOP due to: Power failure
Startup information:
- Time for time stamp at the last backed up power on
- Single processor operation
Current/last startup type:
- Warm restart triggered by switch setting; last power on backed up
Permissibility of certain startup types:
- Manual warm restart permitted
- Automatic warm restart permitted
Last valid operation or setting of the automatic startup type at power on:
- Warm restart triggered by switch setting; last power on backed up
Previous operating mode: STOP (internal)
Requested operating mode: STARTUP (warm restart)
Incoming event
05:06:56.016 PM  06/24/2013

Event 4 of 10:  Event ID 16# 5371
Distributed I/Os: end of the synchronization with a DP master
Slot of the DP master:   2
Number of distributed stations:   0
Incoming event
05:06:44.604 PM  06/24/2013

Event 5 of 10:  Event ID 16# 4300
Power on backed up
Previous operating mode: No voltage
Requested operating mode: STOP (own initialization)
Incoming event
05:06:41.506 PM  06/24/2013

Event 6 of 10:  Event ID 16# 494E
Power failure
Previous operating mode: RUN
Requested operating mode: No voltage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05:06:22.920 PM  06/24/2013

Event 7 of 10:  Event ID 16# 4302
Mode transition from STARTUP to RUN
Startup information:
- Time for time stamp at the last backed up power on
- Single processor operation
Current/last startup type:
- Warm restart triggered by switch setting; last power on backed up
Permissibility of certain startup types:
- Manual warm restart permitted
- Automatic warm restart permitted
Last valid operation or setting of automatic startup type at power on:
- Warm restart triggered by switch setting; last power on backed up
Previous operating mode: STARTUP (warm restart)
Requested operating mode: RUN
Incoming event
04:59:11.221 PM  06/24/2013

Event 8 of 10:  Event ID 16# 1382
Request for automatic warm restart
STOP due to: Power failure
Startup information:
- Startup without modified system configuration
- No difference between setpoint and actual configuration
- Time for time stamp at the last backed up power on
- Single processor operation
Current/last startup type:
- Warm restart triggered by switch setting; last power on backed up
Permissibility of certain startup types:
- Manual warm restart permitted
- Automatic warm restart permitted
Last valid operation or setting of the automatic startup type at power on:
- Warm restart triggered by switch setting; last power on backed up
Requested OB: Startup OB (OB100)
Priority class: 27
Incoming event
04:59:11.219 PM  06/24/2013

Event 9 of 10:  Event ID 16# 4301
Mode transition from STOP to STARTUP
STOP due to: Power failure
Startup information:
- Time for time stamp at the last backed up power on
- Single processor operation
Current/last startup type:
- Warm restart triggered by switch setting; last power on backed up
Permissibility of certain startup types:
- Manual warm restart permitted
- Automatic warm restart permitted
Last valid operation or setting of the automatic startup type at power on:
- Warm restart triggered by switch setting; last power on backed up
Previous operating mode: STOP (internal)
Requested operating mode: STARTUP (warm restart)
Incoming event
04:59:10.742 PM  06/24/2013

Event 10 of 10:  Event ID 16# 5371
Distributed I/Os: end of the synchronization with a DP master
Slot of the DP master:   2
Number of distributed stations:   0
Incoming event
04:58:59.373 PM  06/24/2013

网友A:
看不懂洋文,,郁闷。。。。。

网友A:
翻译一下:

10事件1:事件ID 16#4302
从启动到运行模式转换
启动信息:
- 时间时间戳上次备份电源
- 单处理器操作
当前/上次启动类型:
- 通过开关设置触发暖重启;最后电源备份
允许一定的启动类型:
- 允许手动暖重启
- 允许自动暖重启
最后一个有效操作或设置电源自动启动类型:
- 通过开关设置触发暖重启;最后电源备份
以前的操作模式:启动(热启动)
请求的操作模式:RUN
进入事件
2013年6月24日下午05:06:56.465

事件2:事件ID 16#1382
请求自动暖重启
STOP由于:电源故障
启动信息:
- 启动无需修改系统配置
- 设定值和实际配置没有区别
- 时间时间戳上次备份电源
- 单处理器操作
当前/上次启动类型:
- 通过开关设置触发暖重启;最后电源备份
允许一定的启动类型:
- 允许手动暖重启
- 允许自动暖重启
最后一个有效操作或设置自动启动电源类型:
- 通过开关设置触发暖重启;最后电源备份
要求OB:启动OB(OB100)
优先级:27
进入事件
2013年6月24日下午05:06:56.463

3 10事件:事件ID 16#4301
从STOP模式转换启动
STOP由于:电源故障
启动信息:
- 时间时间戳上次备份电源
- 单处理器操作
当前/上次启动类型:
- 通过开关设置触发暖重启;最后电源备份
允许一定的启动类型:
- 允许手动暖重启
- 允许自动暖重启
最后一个有效操作或设置自动启动电源类型:
- 通过开关设置触发暖重启;最后电源备份
以前的操作模式:STOP(内部)
请求的操作模式:启动(热启动)
进入事件
2013年6月24日下午05:06:56.016

10事件4:事件ID 16#5371
分布式I / O:DP主站同步结束
DP主站的插槽:2
分布式站数:0
进入事件
2013年6月24日下午05:06:44.604

10事件5:事件ID 16#4300
电源备份
以前的操作模式:无电压
请求的操作模式:STOP(自己的初始化)
进入事件
2013年6月24日下午05:06:41.506

10事件6:事件ID 16#494E
停电
以前的操作模式:RUN
请求的操作模式:无电压
外部错误,进入事件
2013年6月24日下午05:06:22.920

7 10事件:事件ID 16#4302
从启动到运行模式转换
启动信息:
- 时间时间戳上次备份电源
- 单处理器操作
当前/上次启动类型:
- 通过开关设置触发暖重启;最后电源备份
允许一定的启动类型:
- 允许手动暖重启
- 允许自动暖重启
最后一个有效操作或设置电源自动启动类型:
- 通过开关设置触发暖重启;最后电源备份
以前的操作模式:启动(热启动)
请求的操作模式:RUN
进入事件
2013年6月24日下午04:59:11.221

8 10事件:事件ID 16#1382
请求自动暖重启
STOP由于:电源故障
启动信息:
- 启动无需修改系统配置
- 设定值和实际配置没有区别
- 时间时间戳上次备份电源
- 单处理器操作
当前/上次启动类型:
- 通过开关设置触发暖重启;最后电源备份
允许一定的启动类型:
- 允许手动暖重启
- 允许自动暖重启
最后一个有效操作或设置自动启动电源类型:
- 通过开关设置触发暖重启;最后电源备份
要求OB:启动OB(OB100)
优先级:27
进入事件
2013年6月24日下午04:59:11.219

9 10事件:事件ID 16#4301
从STOP模式转换启动
STOP由于:电源故障
启动信息:
- 时间时间戳上次备份电源
- 单处理器操作
当前/上次启动类型:
- 通过开关设置触发暖重启;最后电源备份
允许一定的启动类型:
- 允许手动暖重启
- 允许自动暖重启
最后一个有效操作或设置自动启动电源类型:
- 通过开关设置触发暖重启;最后电源备份
以前的操作模式:STOP(内部)
请求的操作模式:启动(热启动)
进入事件
2013年6月24日下午04:59:10.742

10事件10:事件ID 16#5371
分布式I / O:DP主站同步结束
DP主站的插槽:2
分布式站数:0
进入事件
2013年6月24日下午04:58:59.373

网友B:
子站是DP方式通信吗?

只要有一个站没通信上的话就会报错误的;但是不影响PLC运行的;

网友C:
  2 楼的强大呀 !

从站通讯出了故障 !还有电源故障

网友D:
1-3、7-9号事件是因为电源故障后进入STOP模式,电源恢复后的自动暖启动过程。

4、10号事件DP通讯问题,检查一下通讯线路。

6号事件是电源故障,从STOP模式切换到无电压模式。

5号事件是从无电压模式切换到STOP模式(自己初始化),电源自动恢复了。

对于电源故障检查一下各站电源接线是否有松动。

由于程序里边有OB82和OB86出现短暂电源故障又恢复后,CPU会调用OB82和OB86自动启动。

网友E:
BF报警可能是静电接地的原因,主要是检查你卡件接的点都是什么点,比如说AI点事变送器还是热偶呀,如果两者混要接就会出现BF报警。

网友F:
可是你不懂,拿分走人

网友F:
打错了 是我不懂  拿分走人

网友G:
BF 外部通讯故障,DP网络至少有一个节点没有通讯。

网友H:
楼上正解!如果有DP/DP耦合器,先把它拿掉试试

网友:
应该是DP某站有通信故障,但是不影响正常操作

网友I:
检查dp头吧,我经常遇到这情况

网友J(2013-09-11):
如果调用了OB82,OB86,这是DP从站的,就是从站丢失,CPU也不会重启,调用了OB122,即使模块没有,CPU也不会重启,这是模块问题或者干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