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MRE

楼主(2013-06-27):
三菱MRE-70A 伺服 接单相220V点 接L1.L2  这两个端子零火之分有没严格规定?,接单相电对控制精度有没影响?

网友A:
L1、L2接零线火线,这个没有严格的规定,我看到手册中没声明。

只要是手册中说能用的,应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L1、L2接零线火线,这个没有严格的规定,我看到手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