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P243-1带多台上位机设置

楼主(2013-06-27):
请教CP243-1带多台上位机设置,一台专用监控软件,一台组态王,但只能有一台能读取到数据,请各位大侠不吝赐教。

网友A:
正常以太网模块;是可以支持多主站的!没有使用过!

网友B:
西门子200,好像只能同时和一种组态软件进行通信吧;

前段时间我也在一直查询是不是可以同时和2种上位机软件同时通信;好像不可以;

网友C:
加个交换机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加个交换机试试。           好主意、、、、试试看

网友E:
交流技术及产品经验 猛戳 http://shop104599447.taobao.com

楼主:
就是用交换机,结果只能一台能通信上

网友:
S200 CP243只能和一台OP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