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步进电机的误差

楼主(2013-06-27):
        有一台使用永宏PLC和东方步进电机进行输送长度控制的机器,现使用过程中发现每一控制过程都会有1-2mm的误差,时正公差时负公差,似乎没有规律可循。

        机器是控制纸的输送长度的,用滚轴进行输送。

       本人在这方面是菜菜鸟,请各位前辈赐教。

       产生这种状况的原因有可能是机械部份精度不够还是控制器或电机的问题?如何改进?

网友A:
如果有正公差负公差,而且基本均匀的话,应该属于机械问题(压纸轮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正公差负公差,而且基本均匀的话,应该属于机械问题...

 谢谢。我再观察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