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干扰怎么解决?

楼主(2013-06-27):
如图,PLC输出控制智能相机拍照,但是PLC没有输出时,相机偶尔也会有触发,

有哪些方法可以抗干扰?如果电容等那是加在ABC哪两个点之间?我也做了很多方法,总是没什么效果。

工作环境是3KA的电阻焊接机上用。不是本机焊接瞬间误触发,因为有很多台机,不排除是旁边机引起的。

网友A:
加隔离栅最好,接地做好。

楼主:
如果加电容的话,是不是加在BC间?我想加在AB间,又怕电容瞬间相当于短路,对PLC造成损害。

网友B:
加隔离应该可以的  试试

楼主:
隔离栅是模拟量的吧,开关量的我查了一下,是继电器输出?难道用光藕,有用吗?

网友C:
干嘛不用继电器输出的PLC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干嘛不用继电器输出的PLC

同意,继电器输出的话应该不会出现你所谓的干扰吧?

楼主:
继电器速度不够吧,,最新检查结果是相机太容易触发,PLC漏电流可能就触发了,所以串了个510欧的电阻就一切搞定了。折腾了我好几天啊,一直以为是干扰。郁闷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加隔离应该可以的  试试

 单端接地。

网友F:
学习学习,工业相机还没用过

网友G(2016-09-15):
PLC 的信号一般为 0-24V 单端脉冲信号,如果现场有变频器、伺服、电机、焊机或其他大功率设备,都可能对PLC 的信号产生干扰,改变信号的电平位为,波形由方波变为带有杂波的信号,由此造成接受设备计数异常(一般表现为多计数),可以使用MHM-02A信号隔离器对PLC信号进行隔离抗干扰处理,使其恢复成完美方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