棘手的问题,好几天了,一直困扰着我

楼主(2013-06-27):
一条10KV高压进线,通过母联带两台3150KVA变压器运行,由于低压侧调试设备出现过流,进线开关和变压器开关均出现过流保护而跳闸,再次给其中的一台变压器空载送电时,进线开关和变压器出现开关再次过流跳闸,过流值为Ie的5倍。与供电公司和变压器厂家均进行了会诊,通过测量直流电阻、绝缘电阻、油色谱分析、电缆绝缘检查均认为没有问题,可是就是不敢再送了,害怕再次跳闸导致公司停产。10KV电缆绝缘电阻不知道国标规定多少为合格?还有哪些方面能导致开关跳闸呢?

网友A:
大容量变压器空载冲击电流极大,只能首先给变压器空载送电,然后再给变压器的出线负荷逐步加载,我不知你们怎么送电顺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容量变压器空载冲击电流极大,只能首先给变压器空载送电...

 1楼说的对,送电顺序不要搞错。另外,不能带载送电。先切断负载,然后空载送电,在一路一路的送负载,看送那一路时出现过载就说明那一路有问题。

网友C:
若检查无问题,只能试送了,并做好跳闸的准备;

另外,注意继电保护是否正常。

楼主:
送电程序没问题,空载送的变压器就过流保护,只有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了:电缆、变压器、定值,现在变压器基本上排出了(返厂回来说没问题),电缆昨天测量了绝缘电阻,2500V兆欧表测的其中一项绝缘电阻500兆欧,另两相1000兆欧(是否合格存在异议,),定值保护进线过流整定值:2.3A,CT:400/5,变压器出现过流保护:3A,CT:300/5,一条进线通过母联带两台变压器,平时一台运行,另一台备用,这次是在一台运行基础上投了备用的一台变压器,第一次运行正常,而且还带了负载,问题的出现是在低压设备调试时出的故障,第二次空载就送不上电,问题就卡在这里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送电程序没问题,空载送的变压器就过流保护,只有从以下几...

 第一次运行正常,而且还带了负载,问题的出现是在低压设备调试时出的故障,第二次空载就送不上电,问题就卡在这里了。

说明被调试的设备存在问题的几率大,可以作为重点排查对象,先去掉此设备送电。

楼主:
被调试的设备接错线引起的,已经正常运行了,但是变压器还没送上电

网友D:
楼主遇到的问题真是特别啊,一切正常,空载却送不上

坐等高手啊

网友E:
即然是一用一备,是不是现用的变压器输出端与备用的输出端的不同相的电源连在一起了?

网友F:
具体问题说不上,但是提供一个故障实例供参考:我公司使用2台2500变压器并联使用,偶尔停电空载再送电时,10kv630A真空断路器经常跳闸,时常是送几次才能正常。所以不一定是设备有故障才会跳闸,也有可能仅仅只是冲击电流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即然是一用一备,是不是现用的变压器输出端与备用的输出端...

 两台变压器分列运行,不是并列运行,何况变压器低压侧开关并没合闸,而是在分离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具体问题说不上,但是提供一个故障实例供参考:我公司使用...

 也是怀疑励磁涌流所致,但还是不肯定,害怕再次送电将另一台变压器再次停电,真不知如何是好了,始终没有结果老板也急

网友G:
也是怀疑励磁涌流所致,但还是不肯定,害怕再次送电将另一台变压器再次停电,真不知如何是好了,始终没有结果老板也急

楼主:
电缆绝缘400兆欧,更换试试,正在进行中

楼主:
再次测量变压器的直流电阻和绝缘电阻,仍然合格,仅发现瓦斯继电器有气体少许,放掉后,在保护定值放大的情况下再次送电,变压器空载电流1.2A、1.8A,温度正常

网友H(2013-11-22):
把进线端的过流保护延时稍微改长一点

网友D:
很长时间了,楼主的问题还没解决吗?

等待楼主分享啊

网友I:
就感觉是备用变压器有点受潮,励磁电流太大。等楼主最终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