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功能表,无功补偿控制器

楼主(2013-06-27):
下图5678 9 10是电流互感器检测三相的电流,现在想通过单相检测而显示出三相的电流,请问怎么改接线方式,谢谢指点

网友A:
单相检测显示三相的电流,不知道你为啥要这样做哦。互感器坏了?假如不是,建议别这样,做。改接线--无法做到三相的,因为三相电流是有角度差的,否则你需要用移相,那东东应该比电流互感器贵。

楼主:
事情是这样的,我们前段时间购买有能集团的设备,包括电容无功补偿柜,当时没有安装完现在其他成套柜都通电了就剩补偿装置,也就是剩下二次线路这块,现在问题是进线柜电源因生产进行中不能断电,设备厂家调试人员说这装三相(互感器早装好)操作很危险,只剩连线到控制器(图中)上,说改单相比较安全,图中的线就是改过的,但显示有些问题。希望大家指点

网友B:
功率补偿,三相电流和三相电压都是必须的,采用单相电流行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