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J3-B 伺服软件脉冲设置问题

楼主(2013-06-27):
我用work2 软件设置 QD75MH2 参数  工作台行程9毫米减速机1/81 螺距1mm  参数应该选择 MM  还是脉冲  还有下面两个参数   伺服转一圈多少脉冲  和伺服转一圈机械位移多少 这俩参数怎么算出来的啊  这俩参数就相当于电子齿轮了么

网友A:
参数选择应该选脉冲数!

伺服一圈多少脉冲,取决于编码器的精度。

机械位移=1/81×1mm=1/18mm

网友B:
这个还没实际接触过,伺服一圈多少脉冲,即分辨率P如1024,还有一个叫做脉冲当量N,就是一个脉冲转多少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