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风扇不转的问题求助

楼主(2013-06-27):
今天发现车间里的一台VFD-B变频器的散热风扇不转了,更换了风扇之后还是如此,设置参数为风扇一直转,我想问问变频器哪里出了问题?我应该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1.检查风扇供电电源是否正常。2.检查风扇是否损坏。3.检查继电器。

网友B:
检测下风扇前面的电源板,或者量风扇的接线那--有电么?按你说的这个现象是那电源板坏了。

网友C:
给你两个建议:

1、直接外接24VDC,解决短期生产之忧。

2、打报告,采购新变频器,拉动工控经济,贡献GDP

网友D:
换换试试看、、、、、、

网友E:
检查风扇供电电源是否正常

网友F:
按照楼主说的这种情况应该是供电线路或者电源板出现问题

两个风扇都不转足以说明,

楼主先用万用表量一下,一般这样的风扇电源都为直流24V

打开变频器直接量电源板的输出端电压,不正常就换板子,正常就是线路问题

网友:
看下是不是机器的风扇控制线路有问题。风扇不转肯定没有24V电压送过来。所以要从后级往前级逐级排查一下。

网友G(2013-07-29):
看一下是不是一颗三极管有问题。

在FAN驱动线路上,之前就发生过因为这颗管子不完全导通,导致15V无法拉到地,15V无法生成。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看一下是不是一颗三极管有问题。在FAN驱动线路上,之前...

网友I:
这是台达的通病   我单位用了约50台台达变频器  有B   M   S多种型号  风扇不是高质量的那种

风扇不转要么风扇坏了  要么内部24V坏了

我单位现在的做法是  直接外部DC24V   与变频器启动信号同步  即变频器启动  风扇即转  风扇最好采用带保护的那种  比如德国伦茨变频器原装风扇即使不转  也不会烧  新品一只550元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