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报警错误吗

楼主(2013-06-27):
今天现场ABB变频报警代码为F0022查说明书为主回路电源缺项,经查主回路电源正常。

  后查为机械齿轮磨损造成报警,求解释!!!!

网友A:
机械齿轮磨损跟变频器的主电源缺相没关系吧,主电源缺相是会造成整流输出电压低而已啊。

楼主:
整流电压高了许多,本来五百多点。现在要有七百多

网友B:
有可能是一相偶然电压下降导致,要么就是过载报警但是ABB出错

楼主:
谢谢!!测量一下三项电源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