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欧陆590+对龙门刨改造

楼主(2013-06-27):
用欧陆590+对龙门刨进行改造。用什么方法改变电动机旋转方向好?(1)用接触器改变励磁绕组的励磁方向。(2)用接触器改变转子绕组的方向。或者还有其它更好的方法?请前辈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貌是可以模拟量控制正反转

网友B:
     首先可以告诉你的是,单独改变励磁方向是不可取的,那样会造成飞车事故,然后报警的。

一般直流调速器都会有双向控制的,建议参考说明书来进行改造吧。

网友C:
参照590的说明书进行改造处理

网友D:
4象限的控制器,可以组态正反转端子的!

网友:
谢谢以上几位师傅指导。